小小白修复一例航嘉HK300-83FP电源PGO输出为0

楼主(2016-07-16):
一航嘉HK300-83PF接上市电,VSB有5V输出,PS/ON短接地启动后,风扇转动,量3.3、5、12、-12V电压输出正常,唯独PGO输出为0。此时用数字万用表VC97量芯片WT7510002S各脚电压见下表。
手头有一片DWA108,经查证可与WT7510002S、TPS3510、TPS5510等直接代换,用万用表MT-2017的1K档测量(红笔接2脚)电阻值见下表,怀疑芯片WT7510002S损坏,于是拆下也用1K档测量电阻值,对比DWA108电阻值一样,说明原芯片未坏。
上网查芯片WT7510002S得WT75100资料只有1页,介绍引脚功能和典型应用;查芯片TPS3510资料完整出来了,其真值表显示:要使PGO输出为高电平,须满足PS/ON、FPO要同时低电平,PGI要大于1.15V。
现在PGI只有0.95V,故障就在1脚外围元件,用顺藤摸瓜的方法,先画出WT7510002S各脚外围元件,见下图1。重点沿1脚外围元件查找,加电启动后,测得电解电容C*(0.47U/50V)两端电压9.7V,这个绕组线圈整流稳压后有12V输出的,取自该线圈半波整流滤波后电压明显偏低,用二极管档测量D23,4148未坏,拆电解电容C*测量只有4.78NF见图3;找到一个同参数电解电容测量为503.7NF,见图4。焊接上加电启动后,测得电解电容C*(0.47U/50V)两端电压17.99V见图5,1脚PGI输出为1.88V见图6,8脚PGO串上100欧电阻输出为5V图7。带载主板也顺利启动,修复成功。
附上TPS3510资料。
望前辈加分鼓励。

网友:
看出楼主修电源是一把好手 电源好难修啊  危险不说 搞的我一惊一乍的 我一般只能修好大电容鼓包  开关管坏之类的 其它的我就修不了了

网友:
谢谢鼓励,开始时也不想修,但觉得各组电压输出正常,不修有点可惜,就硬着头皮去查呗。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案例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案例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是的  看来 楼主是高手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1

网友:
楼主字写得不错,图也画的清晰。。。电容这么小的故障被你整出来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向你学习。

网友:
这也是TPS3510的常见病:
输出电压正常但没有PGO电压。
原因是PGI电压不足,其相关电容坏。
原值换了就好。

网友:
很不错!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一样的故障,不过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代换了几个元件不行,就改动了电路,用应急的方式修复了。有机会再按你说的看看。。。

网友:
都是 大神 电路图都可以改!

网友:
电源研究的非常透彻

网友:
楼主,高手,不过小白弱弱的问,能不能直接拉个红色5V给PG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