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无复位维修一列

楼主(2016-07-16):
华硕M5A78L LE无复位维修,这个板通病好几个,可和这个板没有一点关系,量到PCI槽B16脚无电压,发现时钟芯片有发霉直接换掉搞定
华硕

网友:
发霉了,有些重新刮开 在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更换也可以,可以重新焊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稳定的 确实 加焊不如换的好

网友:
这段时间梅雨季节,再加上电脑不经常用的,主板出问题的机率较大

网友:
重新刮开 在加焊就可以

网友:
时钟可以量测到问题的

网友:
其实仔细观察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

网友:
进钟芯片发霉 是灰尘多了 还是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