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楼主(2016-07-16):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对于一直关注装机硬件的用户,大家肯定听说过监控硬盘,但又不太了解具体的性能,有的用户会觉得应该买更好的监控硬盘。 那么,监控硬盘和普通装机的硬盘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装机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呢?下面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图1

  监控专用硬盘主要是为安全、防卫行业的监控系统用户或需要连续运行的特殊用户(网吧、KTV)提供高可靠、定制化性能的海量存储产品,使用户能够更为轻松地存储管理自己的监控视频、电视节目、录像、照片和文件等。

  据了解嵌入式硬盘录象机(简称DVR)出问题有60%左右来自硬盘,硬盘的问题很严重,每一次硬盘出问题,工程商都要上门服务,很显然上门服务会带来服务成本增加,同时对工程商也是一个品牌形象损失。

  对工程商来说,当您安装的硬盘出问题少了以后,您的利润就会增加,您的服务成本在减少,您做的工程更加让客户放心。工程商再也不必担心会因硬盘出问题而时常上门服务,使服务成本剧增,甚至导致整个工程项目亏损。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图2

  对最终用户来说,如果硬盘故障少了,那么数据丢失的风险就减小了,系统更加安全了,让监控系统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些监控专用硬盘虽然外观上与普通PC硬盘没什么区别,但在功能和参数上监控专用硬盘更为适合专业用途。它们的区别如下:

  一、 适用环境

  1、普通PC硬盘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图3

  普通PC硬盘的设计是为了满足PC应用不断发展的趋势——较可靠的系统数据存储、多样性的应用支持以及较快的存储响应时间。

  较可靠的系统数据存储是指在一个硬盘(包括阵列)系统下,硬盘系统可以保障多种系统数据的可靠安全存储。多样性的应用支持指硬盘可以支持多种应用环境:PC桌面应用、多媒体应用和游戏等。

  2、监控专用硬盘

  监控专用硬盘的设计是为了满足数字硬盘录像机对系统数据和数字图像信息的存储要求。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图4

  监控专用硬盘对系统数据的可靠支持是极其稳定的。这与数字硬盘录像机的系统特点有关,PC式数字硬盘录像机的系统相当单一(不可能出现多系统并存的情况),系统内支持的应用是为数字硬盘录像机特别定制的(也不存在多种应用并存的情况);而嵌入式数字硬盘录像机一般没有所谓系统的概念,其系统都是内置的,和硬盘无关。

  监控专用硬盘极好地满足数字硬盘录像机以文件方式进行数字图像的存入及回放,并针对数字硬盘录像机录入和回放的特点对硬盘进行了优化设计以充分保障对流媒体的支持。

  二、具体区别

  1、工作时间不同

  每种硬盘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硬盘的工作状态就是指硬盘进行读写的工作,而硬盘等待的状态就是指硬盘没有进行读写工作但是属于等待状态。

  我们平时使用的普通电脑硬盘的设计是以5*8的工作时间为基础,这个5*8就是指普通的电脑硬盘是每天工作时间为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

  而SDVR监控专用硬盘是依照企业级的环境要求设计的,以7*24的工作时间为基础,硬盘的工作时间是每天连续工作24小时,每周7天连续不断的进行工作。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图5

  我们普通电脑的硬盘不适合长时间的连续读写工作,如果长时间连续工作就会使硬盘出现异常声音,或者读写错误、工作中止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造成数据的丢失。而监控专用的硬盘是为了满足数字硬盘录像机这种功能,由于硬盘是要求储存视频资料的,所以需要常年都不间断运行的工作。

  2、传输模式不同

  对于传统的电脑硬盘来说,监控专用硬盘不单是采取了传统的PC硬盘的传输模式,更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传输模式,就是不间断传输模式。这种传输模式最大的传输速度为65MB/S。经过引入不间断传输模式,而使硬盘对于视频这种流媒体资料的支持更加稳定,同时使监控硬盘可以完全满足数字硬盘录像机在录入资料的同时进行回放的需求,使之更加流畅,这种特性是其他普通硬盘做不到的。

  3、电源管理不同

  这里的电源管理方式是指电源启动时的电流量不同,传统的电脑硬盘启动电流在2.8A~3.2A之间,而SDVR监控专用硬盘的启动电流最高为2.0A。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3.5寸硬盘都有两个电机系统:主轴电机和磁臂电机,而硬盘需要加电启动的原理和电机加电启动的原理一样,指的是在加电的初始时间会出现较大的启动电流以完成硬盘启动。在加电启动的过程中,硬盘外部供电系统不能保障足够的电流支持的话,就会导致硬盘启动失败,最后导致硬盘损害。而硬盘电机的供电时由外部电源系统直流12V才可以满足的,所以一般在衡量硬盘启动电流就以直流12V电流为标准而按照数字硬盘录像机的数据储存规律,需要多硬盘使用。打个比方,如果需要安装8片硬盘,而普通电脑硬盘的启动电流为2.8×8=22.4A,最低的功耗为22.4A×12V=268.8W。

监控专用硬盘与普通PC硬盘的区别 图6

  而SDVR监控专用硬盘启动电流2.0A×8=16A,最高的功耗为16A×12V=192W。在同样的情况下,SDVR监控硬盘对外部电源系统的要求比较低,就意味着在相同的输出功率的外部电源下,SDVR监控硬盘可以安装更多的数量。另外,如果外部电源系统供电只能保障250W的功率情况下,普通的电脑硬盘会出现一些硬盘无法识别的情况,这种错误还没有规律性,而监控硬盘就不需要有这种顾虑,可以全部识别。

  4、运行功耗及散热的不同

  运行功耗的意思是硬盘在正常读写状态下消耗的功耗。传统的电脑硬盘运行功耗需要14.5瓦左右,而SDVR监控硬盘的运行功耗需要8瓦左右。SDVR监控硬盘运行功耗明显比传统的电脑硬盘减少55%左右,在运行中,运行功耗有75%都会转换成热能,所以不仅仅是运行功耗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对于数字硬盘录像机的散热也有更好的作用。

  比如:在数字硬盘录像机中,安装8片硬盘下,普通电脑硬盘的运行总功耗为14.5W×8=116W,而SDVR监控专用硬盘的运行总功耗为8W×8=64W。116W这么高的功耗,会在数字硬盘录像机小小的空间中产生更高的热能,从而提高了对系统的散热要求,需要使硬盘处在一个合理的环境温度中,一般在0~60℃。作为SDVR监控硬盘的功耗情况,发热的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也就降低了对系统的散热要求,并且使系统提高了环境适应性。

  普通PC硬盘和监控专用硬盘之间的差别就是监控专用硬盘充分考虑到了数字硬盘录像机对存储系统的要求,通过对这些要求的分析进一步提高了监控专用硬盘对数字硬盘录像机的适用性,从根本上解决了数字硬盘录像机的存储问题,使数字硬盘录像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上了一个新台阶。

  稳定高于一切,监控专用硬盘提供最稳定最安心的数据存储介质,降低工程商服务成本,降低了最终用户数据丢失的风险,是监控系统行业、KTV、网吧最忠实的伙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监控硬盘不论是从性能或者是在质量和能耗上表现比普通硬盘优异,而价格也自然贵,一般要贵几十或者上百元左右。其实作为普通办公或者日常家用来说,普通的电脑硬盘完全可以满足需求,而且这种专业监控硬盘,在普通的电脑实体店也很少见。所以,如果不是专业需要,不需要购买专业监控硬盘,使用电脑普通硬盘就满足需求了,如果想通过硬盘提升电脑速度,那么建议购买固态硬盘来提升。

网友:
这个好像都知道吧

网友:
其实手机都一样,就看系统好不好

网友(2016-12-27):
谢谢楼主   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留个足记,待用。。

网友(2017-02-09):
我一直不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我给客户装监控一种用的是咱们普通装机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