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c5100 开机报红灯闪

楼主(2016-07-16):
hp dc5100 915主板 btx 触发开机,3秒断电,面板红灯循环闪烁4下,有没维修过这类故障?

网友:
断电的查下  供电出全了没  再考虑别的

网友:
应该是没跑码就掉电了吧

网友:
简单,这个老机器还在修啊,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供电全版出了没有出了就刷BOIS

网友:
没跑马肯定要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