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漏电150mA维修

楼主(2016-07-16):
小米4手机,能正常开机,但是开机后发热。充电的时候就更热,热得烫手。拆机夹电试机。还没开机就漏电150mA。那开机后肯定更热了。而且顾客还说电池电用完了就充不开了。肯定跟漏电也有关系。把后面的屏蔽罩打开。大小电源都在CPU边上的屏蔽罩内。还没开机就漏电。先把主板上的电容都测一下。发现电容C630明显短路了。这个是主电源发给音频U700的一个5V。果断拆下。拆下后还是漏电。主电源或者音频还是有问题。电池座连接着电源。先把主电源PM8941拆下来。拆下后发现还是短路。把音频U700也拆下。不短了。看来就是这U700问题。拆这个音频的时候遇到点小麻烦,屏蔽罩比较难拆。干脆就直接剪了。手头上正好有个米3的废板。米3音频和米4的通用。换上音频后,再把原先拆下的电源植个锡也装回去。这回不漏电了。看来电源没问题,要不然之前也不会正常开机。上外配试机。正常开机,不漏电也不发热了。充电也正常。声音当然也正常啦。不过,wifi好像搜不到了。难道是拆屏蔽罩的时候被我不小心弄掉的那个电容的原因?我测了它有一端是接地,以为它可以去掉。图纸查一下C562这个电容还是很重要的。还好没随便扔,把它用双面胶贴在纸上了。找回来装上去。一切OK。

网友A:
我查了电路图,C562不是接地的电容啊!是不是你量的时候量错了。

网友B:
像修手机的,建议你们,买个热敏成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电路图,C562不是接地的电容啊!是不是你量的时候量错了。

可能量的时候主板不干净,哪里接地了。造成误判。

网友:
修的非常不错

网友C:
还可以,就是那些电容一个个量对地感觉有点慢。以前也碰到过一个,拆了电容和电源还不行,就没动了,音频罩子实在难拆,我一百多块钱的风枪表示吹起来很有压力!

网友D:
米4除了8941就是这个9320容易坏了,还有就是CPU上盖。不开机搞这3样80%。

网友E:
主电源发给音频U700的一个5V,不只这一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电源发给音频U700的一个5V,不只这一路吧,

这一路应该不是主要的。所以不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就是那些电容一个个量对地感觉有点慢。以前也碰到过一个,拆了电容和电源还不行,就没动了,音频罩 ...

所以我直接用剪钳剪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4除了8941就是这个9320容易坏了,还有就是CPU上盖。不开机搞这3样80%。

嗯,米3和米4很多都通用。CPU上盖还没搞过。

网友:
好像有点点用啊....

网友:
电源发给音频U700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像修手机的,建议你们,买个热敏成像仪

这东西好贵的说。、。。

网友:
看楼主修思路清晰,轮到自己修就抓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好贵的说。、。。

大概价格在个1W左右、有那个东西修短路漏电就像开挂一样

网友:
手机的芯片太小,,,,换有时还得把屏蔽罩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好贵的说。、。。

看看大立的,还是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