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通路主板fch_pwrgd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6-07-16):
这种板基本是找不到图纸,全板电压都正常了, 网卡 声卡 串口也拆了,相信是南桥没收到电源好信号,

像V星的有图纸, 一般由多个信号(FP_RST# ATX_PWROK 桥供电等等)相与形成,那这种板呢?不会就是一个桥供电上拉就得了的吧。

网友:
这个谁都说不好 不看图  只有厂家才知道   或者你有耐心 就跑下线

网友:
每一张板的电路都是不一样的不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