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EP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6-07-16):
我不会上图片先说声对不起啊各位。
我只是改亮了的结果。各位别说我是灌水哦
PCBID4原来是低的     把他拉为高
PCBID5原来是低的     把他拉为高
PCBID6不要改了

给我加点分吧各位,我也是慢慢测出来的

网友:
天意,上面的方法还是有点情况会出现重启掉电的情况
   还有一种是把PCBID5  拉高           PCBID4拉低        PCBID 6为低    本身的4g还认的到的。

网友:
难道没有图吗?有图就最好了

网友A:
抱歉  还不会啊,很少发图的
改到第2个方法连原内存都可以点亮了,逗我呢

网友:
LZ 有图么 没图都看不懂啊

网友B:
真巧,我也在修这个机器。。。内存进水之前换了两粒好了客户用了半个月回来又挂了。。。前天把没换的两粒加焊了一下又亮了。。。今天又不显示了,干脆把剩下的两粒都拆掉发现有一粒也进水腐蚀了。换了新的颗粒之后发现还是不显示!按照楼主的第一种方法还是不显呀,需要把所有的颗粒都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巧,我也在修这个机器。。。内存进水之前换了两粒好了客户用了半个月回来又挂了。。。前天把没换的两粒加 ...

你有没有点位图的啊  4.5.6   原本就是有电阻在上面的啊。只是把电阻调一下

网友:
分享个图更方便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小白表示这么看压力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歉  还不会啊,很少发图的
改到第2个方法连原内存都可以点亮了,逗我呢

QQ截图
直接在发帖的框中粘贴即可

网友:
多谢老板分享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QQ截图
直接在发帖的框中粘贴即可

哦   我手上还有料板  我今天发发看吧    希望多加点分吧    确分啊

网友D:
主要不知道楼主说的那3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pi6本来就为低可以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不知道楼主说的那3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是可以屏蔽掉坏掉的集成内存的信号,

网友:
高清图已发,图在1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6本来就为低可以不移

明天再看看吧,我是问板载的内存需要拆掉吗?

网友:
分享下以前保留的图,大家看到这个就明白个大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巧,我也在修这个机器。。。内存进水之前换了两粒好了客户用了半个月回来又挂了。。。前天把没换的两粒加 ...

屏蔽掉吧,外加内存比较稳定 ,收修主板和加内存的钱一样客户能接受的!!!稳定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