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 板号LA-4107P_1109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6-07-16):
我对
笔记本
不是很懂 想问下 hpcQ41 板号LA-4107P_1109 不触发 待机芯片rt8205a +3VALWP +5VALWP 都有电压 但是+3_5V PWR_OK 没有电压 这个脚也没短路 是这个8205a 坏了吗
笔记本

网友:
手头上有块一模一样的的板子,也是不触发!!!

网友:
修好了没
修好了说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不触发的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你先刷BIOS吧 很多这条线是NC 没连接出去

网友:
BIOS 刷个BIOS。。。

网友:
估计是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想换什么就换什么,换了不好再说

网友:
你取芯片下来看一下还,短路没

网友:
这个脚本身不产生电压 要看外围是谁给上拉的

网友:
来自: 上海
查pg的上拉电阻,然后再考虑换芯片

网友:
我是维修小白,楼主修好后再发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查ec的条件满足吗?

网友:
一般说来3 5V出来了,待机芯片就是好的,查上拉电阻。或者直接刷BIOS吧,HP这个机型BIOS出问题的多

网友:
先换一个,让后再查pwrok去哪里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