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thinkpad8平板求资料或者英特尔平板资料

楼主(2016-07-16):
         求助联想thinkpad8平板,目前症状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亮,按WIN键有震动,已换屏测试确定是主板问题。
         现求有此平板资料的兄弟,有图纸,点位最好,或者相关英特尔平板电脑时序资料。
         此主板仁宝代工,板号:LA-A661P    有的兄弟联系,现金购买此图纸点位
         另外奉献此平板BIOS,淘宝购买的,刷后故障不变,所以应该是好的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通病,是由BIOS版本过低,会导致恢复过程的失败或死机,死机后强行关机就会造成在开机就黑屏了,在使用USB介质恢复系统前或还原系统前,务必先将故障机器的BIOS更新到GTET44WW (1.44)及以上版本

网友:
或者有大神能修的可以寄给你修的。

网友A:
有图纸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大神分享一下。

来个大神接手也好啊....

网友:
谁有图纸共享一下,大家都需要。

网友B:
原来是你的。。。
我也搜下,啥资料都没有,修复的可能性很小。你刷过BIOS。加焊过CPU
不急的话。我慢慢看吧。
急的话发回去了。
类似手机的设计,零件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你的。。。
我也搜下,啥资料都没有,修复的可能性很小。你刷过BIOS。加焊过CPU
不急的话。 ...

是的是的,月饼老师没事多看看,不急,随便折腾,也不会要求复原。所以大胆的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月饼老师没事多看看,不急,随便折腾,也不会要求复原。所以大胆的搞吧

这个就是手机的设计,不是笔记本的方案
可惜数据线接上都不识别,无法刷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手机的设计,不是笔记本的方案
可惜数据线接上都不识别,无法刷机啊

手机方案就一窍不通了。。不过我加焊CPU也只是风枪250吹了一下试试,类似AMD,我只想判断一下,还没这个能力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方案就一窍不通了。。不过我加焊CPU也只是风枪250吹了一下试试,类似AMD,我只想判断一下,还没这个 ...

我也没能力重植。缺少钢网,这个要植锡,不是植球
打算对照参考图纸把所有电压测测,跑跑线,研究下结构和电路,为下一次碰到这机做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方案就一窍不通了。。不过我加焊CPU也只是风枪250吹了一下试试,类似AMD,我只想判断一下,还没这个 ...

这板高度集成,就CPU控制所有。
没有E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高度集成,就CPU控制所有。
没有EC

这样的话CPU不良几率更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CPU不良几率更加大了。。

放弃了。
电压基本都对。就是不出EDP的供电。如果你拿回去,可以找个钢网试试重植CPU。我们这边没有这网。。。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5665-1-1.html

网友(2016-08-18):
EDP屏是PMU供电,还是其他的IC?

网友:
联想平板参考原理图 Lenovo

网友(2017-12-20):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2019-01-11):
  遇到个不加电的。。。。 难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