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6装屏开机大电流,屏幕显示不清楚有条纹

楼主(2016-07-16):
6代开机正常,显示IC发烫,换过显示IC,灯控IC和黑白触摸IC问题依旧,松香熏发热地方太多,求助有修改类似故障的朋友没?闪光灯IC和显示IC通用吗?

网友:
换过显示IC还发烫那就测下显示IC焊盘对地阻值。肯定有短路.

网友:
一般是电容不良

网友:
芯片发烫 不一定就是芯片的问题啊   换过芯片还烫  那就是芯片控制输出的有短路了   芯片负载过重所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