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显示器开机由黑慢慢变白求助!!!

楼主(2016-07-16):
现代显示器看到的时候是指示灯正常,开机屏幕由全黑慢慢变成全白   如果主机的分辨率是1024*768以下的  就可以正常点亮    如果大于1024*768    就由全黑慢慢变成全白

网友A:
换个驱动板 屏线 如果都不行,那基本就是屏了

网友:
估计这屏是废了,,,,

网友B:
先换个驱动板试下吧 确定问题

网友C:
既然低分辨率能显示,那就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屏坏了。。换显示器把

网友D:
我是菜鸟一枚      刷哪个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 屏线 如果都不行,那基本就是屏了

谢谢你的  指点   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驱动板试下吧 确定问题

谢谢你的  指点   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低分辨率能显示,那就刷个程序试试吧

谢谢你的  指点   我再试试

网友:
谢谢你的  指点   我再试试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刷驱动板的芯片  还是   屏的板子上的芯片呢?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驱动版电压没起来

网友E:
点屏套件点上去试 一下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点屏套件点上去试 一下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谢谢你的指导   我再试试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指导   我再试试

恩   祝你好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菜鸟一枚      刷哪个芯片呢?

你拍个板子照片上来清楚点的,我来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拍个板子照片上来清楚点的,我来告诉你

就是这个     还有   麻烦告诉我    bios程序在哪里买  或者是下载

网友:
winboad  25x10bvnig

网友:
通用板点屏试试,看着是屏坏。

网友:
换驱动板,如果不行 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更换屏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屏坏了,没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