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适配器不关机 求助

楼主(2016-07-16):
机器进水 一点点 很轻 腐蚀了几个电阻 已换过 来时不开机 开机后 电源不关机 电池可以 求助
不开机

网友:
进水电阻PR51 PR57 PR58

网友:
人为故障的不好修。楼主辛苦了 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的事?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老刘,你不是说EC不好吗?

网友:
看看附近还有没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
是对着图纸,电阻 值 换的吗

网友:
仔细看下主板 会有惊喜哦

网友:
进水的主板 清理干净

网友:
i never had that problem yet.

网友:
这种好修哦

网友:
进水主要还是看这些地方 细心的一点点排除下 这个有没通病 还是自己搞吧!

网友:
网卡那边有个WAKE 信号 也看下子

网友:
附近的东西都换掉试试

网友:
进水,不是电阻就是接线,但要多观察一下

网友:
在线等答案

网友:
能开机,电池又能关机,我觉得这部分没事,这就是控制待机3 5V开启的。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仔细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修好了 说一声

网友:
是否可以查一下pq15

网友:
EC问题 修了两个 本同样故障 一个换了ec 另一个 没修 EC拆机的太贵了 同行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