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4N68T LE V2开机难,维修!

楼主(2016-07-16):
华硕ASUS M4N68T LE V2开机难,维修!  有时开机不跑码,有时开机后,再自动关机,再也开不起来, 不跑码,别的电压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电压,看图!!  没有分啊!有分的请加分,谢谢!

补充内容 (2016-7-17 12:01):
24楼 有画图,修那里了!!

网友:
图说明了什么?

网友:
楼主发帖子表达什么意思  没明白  难道是PLL供电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822换了没?

网友:
供电正常,那就看时钟,再修复位

网友:
莫非是通病断线???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B:
你这样子会被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就是那个5脚 ic 供电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子会被扣分的

分享经验也扣分??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是五脚IC的问题,把思路和解决方法讲出来大家才好加分。

网友:
楼上 是真要被扣分吧?

网友:
个人猜测vdda 2.5v异常导致

网友:
请问这个说明什么?反正我是想不懂

网友:
楼主没分了,发个图,可以得12分

网友:
你们分多的可以赞助一下

网友:
问题搞好了没有?  楼主没有讲啊 应该是822问题把

网友C:
那个5脚IC  难道 是产生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5脚IC  难道 是产生2.5的?

不是那个2.5v PLL供电的5脚IC, 正确答案 就是旁边的另一个5脚 ic 的供电电容啦!供电被拉低了, 换后开机全正常!

网友:
看不懂,懒的猜,刷个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啥,修好是因为什么

网友:
就是VDD2.5V不正常?这个电压不正常会造成复位灯一闪一闪哈

网友:
没看懂啊 ! 是说VDDA2.5?还是822?

网友D:
修哪里了,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哪里了,画出来??

看图!!!

网友:
啥也不量 就叫人告诉你哪里坏了?

网友:
不想多说话,你就在图片上圈一下

网友:
噗 楼主发个信号名称不好吗?

网友:
开机难,如果晶振不稳定应该也会引起的吧

网友:
看了半天  才看明白

网友:
24楼哪里呢  弄这么神秘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