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00 开机高密度灯闪的维修

楼主(2016-07-16):
NX600 开机高密度灯闪的维修

   开机有自检一会后,高密度灯闪,有碧碧叫几声,然后完全反应

  判断:在单页纸状态     开机有自检,完成后有一会前出纸动作,高密度灯闪,有碧一声,然后完全无反应

            在连续纸状态    开机有自检,有联机状态,但不会退纸
   可能传感器不良:   1. 对机芯三个纸路传感器清洁
                                  2. 在通电情况下,对三个传感测试,主板上的CN2
                                            后进纸传感器     12   红    G
                                                                      11   粉    信号  有纸5V   无纸 低电平
                                                                      10  红    G
                                                                      9    蓝    VCC 1.1V  拔线不接传感器为5V
                                            前进纸传感器     8    绿   G
                                                                      7   黄    信号  有纸5V   无纸 低电平
                                                                      6   绿    G
                                                                      5   橙    VCC 1.1V  拔线不接传感器为5V
                                            纸路传感器        4   棕    G
                                                                     3   紫    信号  有纸5V   无纸 低电平
                                                                     2   棕    G
                                                                     1   灰    VCC 1.1V  拔线不接传感器为5V

                           发现拔动纸路传感器  紫线 一直输出为5V高电平,再测试灰线VCC 为0V, 拔掉CN2排线,依然0V, 看来是电路问题

                                          参照上图工厂原理,传感器没有供电或被挡,光敏则直接高电平,
                           拆开主板检查P12 脚走线,到R55到VCC5V,    发现R55 200欧有不良,
                            补焊后,上机测试  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