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G触发不正常

楼主(2016-07-16):
acer 4750G拿来不触发,拆开一看里面的EC芯片有一些脚腐蚀了,把腐蚀的脚用刀片刮净,可以触发,但电流到0.3左右又断电重启,并反复重启,测电压除CPU电压没有其它电压都有。以为EC有问题,换了新的EC也是同样的问题,把电池拔了,重写BIOS也是同样问题,反复重启到0.3左右。测CPU供电控制芯片也没有问题,直接换了95831也一样不行。在基地找了一圈,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683-1-1.html这个里面这个地方我仔细看了下我的这个板这个位置也有一点腐蚀。刮开补好线开机OK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这个地方腐蚀断线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

网友:
进水机重点观察腐蚀位置总是会有惊喜

网友:
是BIOS数据脚位 我前几天也修到过

网友:
进水基本上都在腐蚀的那一块,经常遇到测量点断线的。

网友:
那个地方是什么信号,是CPU供电开启信号吗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笔记本也是这块进水,自己换了一堆没解决,看了楼主的帖子,回头再看看板线,希望有救!

网友:
进水的容易断线……

网友:
电池量量有惊喜

网友:
拿到板子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外观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也是细心,。,。,。

网友:
进水都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比较容易断线的。

网友:
可以算是通病维修le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呵呵 我也修了几个这个问题,以前在维修站的售后

网友:
历害呀,以后也仔细点

网友:
观察+分析+手工+总结=ok

网友:
多逛逛论坛  有时会有惊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  加分

网友:
都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个供电,功率不低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给你加分啦,呵呵!

网友:
再打电绿油搞定。论坛强大啊通病出现。

网友:
下次遇到这问题,一定好好看看

网友:
没有找到关键问题 哈哈哈

网友:
这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
楼主心细啊,这都能看到

网友:
测CPU供电控制芯片也没有问题,直接换了95831也一样不行
测没问题 还换

网友:
观察的仔细点总有意外惊喜的

网友:
这个机器算不算是通病

网友:
进水了 啊 ,进水一般好搞

网友:
进水通病吗

网友:
嗯  楼主好细心

网友:
没短线就行 好弄

网友:
ec坏了  或者其他地方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个地方经常腐蚀的,遇到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