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1763 BIOS MS-17631 VER1.1南桥 EC显卡的都在

楼主(2016-07-16):
V星 MS-1763 BIOS MS-17631 VER1.1南桥 EC 显卡的都在。。。亮机图 微星ms-1763

网友:
正好碰到
下载试下

网友:
刷了不开机

网友:
我拿2台机器测试了都没问题。一般我都是验证后才发的,也许你的并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显卡坏的也很多。

网友(2016-09-20):
开机卡LOGO下来试试

网友(2018-03-27):
能亮 但是开关板上的触控按键不能用了

网友(2019-10-08):
可以亮 就是慢,要20秒亮机

网友A:
原故障是电流1.7左右掉电,反复重启,刷了楼主的BIOS除了开机时间长,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故障是电流1.7左右掉电,反复重启,刷了楼主的BIOS除了开机时间长,其他一切正常

需要改ME才可以,主BIOS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改ME才可以,主BIOS是好的。

是的是的,今天尝试用备份BIOS提取ME和下载BIOS合成后秒亮

网友(2022-07-23):
验证可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