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220mb DELL 显示器每次用两分种就灭,连电源指示灯 ...
st2220mb DELL 显示器每次用两分种就灭,连电源指示灯也没有了

楼主(2016-07-16):
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刷了MCU也没用啊

网友:
指示灯不亮时,驱动板上电压正常吗

网友:
查下电源板电压

网友:
这个很好判断啊 不亮的时候 测电源板电压 如果正常 就是驱动板的事 驱动板的话 有可能主控坏了

网友:
可以把开关板断开来查的

网友:
指示灯不亮的时候电压正常么?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两分钟后灭,那就不纠结了,在灭的时候测电压来判断

网友:
先测电压在考虑驱动板

网友:
把按键板拆掉看看,好像按键板漏电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