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E6420 (Compal LA-6592p)

楼主(2016-07-16):
Dell Latitude E6420 (Compal LA-6592p)

Bios dell e6420.rar

网友(2016-08-18):
这个是 U52的 没有 U52的 ?

网友A(2017-12-20):
BIOS    桥和EC的都在骂????????????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A:
BIOS    桥和EC的都在骂????????????

你这主板BIOS怎么还吵起架来了

网友(2022-06-01):
不行,刷了掉电,这边版号是PAL51 LA-6592P rev:1.00 (A00)
配置是I5 加NV独显4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