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触发

楼主(2016-07-16):
g480 不触发 按开关3v5v有 这个和BIOS关系大吗
不触发

网友:
G480有两种版号 一种EC带程序的 具体还有根据时序分析下

网友:
仁宝的带程序

网友:
触发有3V_5V_POK 都OK, 触发 南桥端有无PWRBTN# rsmrst,无信号EC条件不够, EC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O ,如有信号,查桥条件,SLP S4 RTC 供电 时钟 待机sus供 , 这主板不装CPU触发到0.2左右就会掉电,要装上CPU才行

网友:
这个机的好几种板的哦

网友:
修好了记得告诉大家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南桥晶振看看,我手里有一台原来可以开机额,后面刷个BIOS就不触发了,刷会原来的BIOS也不行,很无语的

网友:
有关系的 不开机跟很多信号都有关系

网友: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BIOS桥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修好了,记得吼一声哈

网友:
没修好吗?

网友(2016-08-15):
我也遇到了,是哪几种版号EC带程序的啊

网友:
还有好多的信号好吗 跟bios肯定也有关系

网友:
靠 这种版号太多了吧

网友(2016-10-10):
我刚刚修了个不触发的 偶尔又可以触发 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板号是11326-1的 就CMOS电池脚下那个二个三级管其中一个也问题了 现在每 次都能开机亮机了 还在测试

网友:
这机器EC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