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三星270E5U笔记本维修过程

楼主(2016-07-16):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三星270E5U笔记本。故障是 不触发,通电无3V5V待机电压。找了一圈都没有图纸,只有待机芯片图纸可以找到TPS51225,每一次看到没有图纸的主板就开始抓瞎。只有查TPS51225的工作条件 12脚19V有了,3脚有3V ,13脚5V有了,9脚VBST也有5V多,17脚VBST也有5V多,就是没有6脚3V开启信号跟20脚5V开启信号。有这个芯片就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没有那两个信号。看了一下论坛里面也没有说这个待机电压是开机后有,还是插上电就有了,论坛上面都说这个BIOS容易损害,就在论坛找了一个刷了上去,通电亮机了。通过这个才知道是开机后才有3V5V待机电压。在附上可以亮机的BIOS 。

迅维网chinafix.com_三星270e5u板号ba41-02308a 解决开机电流0.4几,开机无显示!.rar

网友:
笔记本的时序是最坑人的,不能用常理推断

网友:
我时序到现在都还不会看呢!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np275也是没图,三星也搞蛋

网友:
三星料很少而且没有图纸点位没丝印,能修好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
三星老机器还是有一些图纸的吧。没有图没有点位也只有这样搞了。

网友:
楼主有捡到了

网友:
厂家设计的时序乱七八糟,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已加分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都是触发沟才有3  5v的

网友:
是不是开机后出3,5V的都是ec程序控制的,没啥规律可循

网友:
感觉三星的故障不是进水就是待机大热,

网友:
这个三星我修过,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还好有bios 要不然真不知道改怎么整了

网友:
这个是老机子了吧,现在新机器都没啥通病了

网友:
感觉三星的BISO坏的很少啊

网友:
先软后硬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