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AOC 型号TFT2090PS 上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07-16):
   冠捷AOC 型号TFT2090PS  上电指示灯不亮,    拆开看了看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输出有电压12V   5V都有 ,不知道为什么电源指示灯为什么不亮,按开关没反应,我用镊子短接开关也没反应,  各位维修师傅,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如果电压都正常,那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B:
开关的电压是驱动板给的 这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刷个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都正常,那驱动板有问题

那主要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的电压是驱动板给的 这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那主要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主要查什么地方呢

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否都有,晶振是否起振,程序是否有问题等

网友:
量下开关键有没3.3V,有的话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先量驱动板的电压正不正常,都正常那就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
先查驱动板的3.3  1.8电压

网友:
小白我都知道是驱动板问题,我建议你TB查一下这个驱动板多少钱,在考虑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线都接了再看看电压多少。有没有偏低了。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 看下驱动板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刷程序

网友:
一般换个驱动板,显示器没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D:
驱动板占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占多数.

哦 谢谢    我在查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般都是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啥都不说   先干 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