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不跑码

楼主(2016-07-16):
插诊断卡不跑码,有复位,测点CPU供电,内存供电及各点电压都正常,PCI和PCI-E插槽上复位3。3,刷BIOS故障一样,找了个一样一样的料板把BIOS芯片移过来,还是一样的,找不到问题,最好只有靠经验直接把南桥换了,OK亮机了,有碰到的可以作参考82801GB这个芯片容易坏,
刷BIOS

网友:
记下了,下次遇到试一试

网友:
GB南桥是容易坏

网友:
41系列换南桥怎么收钱哇

网友:
把桥换了, 可以收费多少?
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
七代南桥是通病啊

网友:
是的 gb南桥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桥质量不行 就现在的ga h61 各种不稳定

网友:
GB的桥是容易坏得

网友:
这个联想g41最爱坏南桥了

网友:
南桥做的鬼

网友:
我们一般同行80

网友:
我师父也这样说,说那种82801的南桥爱坏,可是我都半信半疑

网友:
82801的桥很容易坏吗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试

网友:
今天收了块联想G41卡LOGO,不要告诉我是桥坏了,没BGA

网友:
记下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个桥很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intel 82801GB南桥损坏,G41主板很多都是南桥坏,这个南桥本身也发热但一般主板都不给装散热片。所以容易损坏。

网友:
这种换桥芯片我们收费100,少了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