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6-07-16):
待机0.014,触发电流上到0.02a左右后5秒掉电,KB的SYSON脚没电压。

网友:
查ec供电,复位,时钟,程序,lid_sw,acin

网友:
南桥看一下,条件

网友:
ec有没有发给南桥信号

网友:
SYSON没有电压 查下是后级拉低 还是EC条件不具备 没有发出

网友:
查ec 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