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请问现在ME 大家都是哪里提取的呀 原始的

楼主(2016-07-16):
现在合成分离BIOS都需要原始没有通过电的me  论坛好多人发  不知道从哪里提取的

网友A:
估计是原厂出来的吧,外面搞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原厂出来的吧,外面搞不到

听说从官网下载的BIOS里面提取出来的  但是我提取过不行

网友(2017-08-23):
只能工厂才能提取吗?迅维的应该会吧

网友:
不一定要和原来一模一样的版本的,高一点版本也可以(个人版和企业版肯定不能互相替换),提取的地方多了,网上下载或者去技加,asus等网站下载相同芯片组的,提取里面的me写入到要修改的就行了,很简单的,超级简单

网友:
去官网下的BIOS提取的吧

网友(2022-04-03):
请问有经验者,官网cap格式的bios如何提取me?不认这个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