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 PU401加热就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16):
接机的时候是不触发,测3V 只有2。6V,5V只有3。7V,以为是35V芯片坏了,订了芯片换上,好了,3 5V都正常了,还以为是个简单问题,结果主板放在一边,过了一会儿装机,又不触发了,晕了,看来问题不简单啊,以为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焊结不良,老老实实的加焊了一次,通电,好了,过了一会儿拿出来再试,通电正常,装机发给客户,没用几天又发上来了,还是老问题,天啊,这种问题看来是哪个元件不良,翻图纸吧,把PU401的脚位一支一支的测量,测到第六脚,0。78V,过一会儿变成3。3V,当变成3。3V的时候,35V电压就正常了,看来就是这里有问题了,看图纸,最后取掉PC421这个小电容,一切正常了,

网友:
哦。。你拆了不装个回去吗。??

网友A:
一开始就应该看下图纸的  省了订芯片的钱

网友:
电容漏电 拉低了 mainpwon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B:
这种小电容不装也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容不装也没什么的

装上还是保险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应该看下图纸的  省了订芯片的钱

你不换芯片不确定是不是芯片的问题的

网友:
电容漏电,这个问题看似小,却很不好查。

网友:
这个修好都有运气成分,有时候这种漏电的电容很难找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
写这篇贴子只是想让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同行能少走湾路,维修现在赚钱不容易,累,浪费大把时间查不如找一找有没有现成的案例

网友:
漏電老實說不好查

网友:
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