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0机器装上硬盘就卡死,进不了PE

楼主(2016-07-16):
东芝M600机器装上硬盘就卡死,进不了PE,不装硬盘正常,换过硬盘一样的问题。板号LA6072p,进BIOS改硬盘模式可以过去,但是就进不了系统,蓝屏7B。能进系统的模式就卡死,这样的情况是南桥还是南桥BIOS,谁遇到过吗~

网友:
以前有系统吗

网友:
可以装系统不,不管哪个模式应该都能装系统啊

网友:
进不了PE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A:
不是硬盘坏了吗?

网友B:
先把内存CPU排除再先软后硬

网友:
以前有系统,有时候可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硬盘坏了吗?

换了好硬盘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内存CPU排除再先软后硬

南桥温度有点高,我现在怀疑是BIOS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C:
以前碰到过一台DELL的不认硬盘的,是桥的问题,摔过掉点了。你这个估计还是桥的问题,不过还是先查下硬盘供电正常不

网友:
7b是bios报错吧

网友:
7B是BIOS硬盘模式不对。改了才可以进系统,。但是这个模式才不会卡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碰到过一台DELL的不认硬盘的,是桥的问题,摔过掉点了。你这个估计还是桥的问题,不过还是先查下硬盘供 ...

实在没办法只有烤桥了,

网友:
先查供电信号  刷bios  做南桥  其他也没什么方法

网友:
这机器没有解决吗? 好像是通病,也有一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