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苹果6忘记密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16):
由于苹果 iPhone6 手机上配备了指纹识别功能,所以很多小伙伴在初次设置完了开机密码以后,都很少再用到它,直接用指纹来解锁和下载应用程序,完全忽略了开机密码。另外,有的小伙伴可能并没有为 iPhone6 设置指纹,却不小心把开机密码搞忘了。对于这二种情况,如果想要解开的开机密码的话,都需要为手机恢复系统才能够解决。下面分别介绍下怎么为忘记了 iPhone6 密码的手机恢复系统的方法。

情况一、能够解锁手机,但却想要恢复开机的密码在开始操作以前,如果你的 iPhone6 手机的 iCloud 里的“查找我的 iPhone”是为打开状态的话,请务必要知道上 Apple ID账号以及它的密码,否则在恢复系统以后,是不能激活手机的。如果你不知道账号的密码,个人建议最好停止行下面的操作。如果你是属于当前可以用指纹解锁手机,只是忘记了原来设置的“开机密码”的话,此时我们可以先将 iPhone6 的个人数据在电脑上备份一下。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跳过备份数据的步骤。接下来请将手机与一台安装有 iTunes 软件的电脑连接起来,如果还没有安装的话,请先安装。当 iTunes 识别到了 iPhone6 以后,请点击窗口中的手机图标,如下图所示随后请在 iPhone 的管理摘要界面中,点击“立即备份”按钮,根据个人的需要来选择备份手机上的数据。当备份完数据以后,接下来请先关闭 iPone6 手机。长按电源键,再滑动关机。接下来请按下面的操作,让 iPhone6 进入恢复模式:
一、先请按电源键开机,当屏幕会出现苹果标志,不要松开电源键;
二、紧接着再按住主屏 Home 键不松手,直到屏幕黑屏;
三、当看到屏幕黑屏时,请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主屏 Home 键,直到电脑端的 iTunes 出现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 iPhone;
如果你没能成功让 iPhone 进入恢复模式的话,请从第五步开始,多试几次。随后请点击 iTunes 窗口里的“恢复 iPhone”按钮,如下图所示
注:很多小伙伴在这一步会注意到 iTunes 窗口中的“序列号不适用”的提示,由于是在恢复模式下,这里显示不可用是正常的,无需担心。接着 iTunes 会连接苹果的更新服务器,检测当前最新的 iOS 手机系统,并提示我们是否要删除手机上的所有数据并恢复,点击“恢复并更新”按钮继续。随后 iTunes 会自动从苹果的更新服务器上下载恢复所需要的 iOS 系统,当下载完成以后会自动恢复到 iPhone 手机上。最后当恢复成功以后,重新激活 iPhone6 手机,就相当于恢复了系统的出厂设置,可以重新为手机设置开机密码了。
情况二、为不能解锁的 iPhone6 手机恢复系统如果你当前是直接进入不了系统的话,你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先将 iPhone 与电脑上的 iTunes 连接起来,看看是否可以连接成功。如果能够连接成功的话,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来备份,然后再恢复。如果此时连接不成功的话,那就只有强行恢复了,从上面的第6步开始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