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770-UD3P 挑CPU

楼主(2016-07-16):
   今天维修一片MA770-UD3P挑250cpu,用250进不了系统,偶尔能进系统但立马就蓝屏.
碰到这样的板,测CPU供电没有什么问题,请你直接找VID信号,大家知道这VID定义上什么形号CPU
   测吧,发现pwm vid2信号偏低为0.8v正常为1.8v  看图就接排阻DRN8   这看就是你搞鬼了,不用测了,直接把干 了,就好了,
排阻最爱坏的,呵呵

网友:
我有一个g41 也挑cpu

网友A:
查一下VID,相关排阻,还是总线,看cpu供电波形正常吗 75323坏也会引起的,  资料坏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ID,相关排阻,还是总线,看cpu供电波形正常吗 75323坏也会引起的,  资料坏也有的

有空在看看吧

网友:
挑CPU基本都是VIN的组合爱出问题呀

网友B:
又是华硕的屡见不鲜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华硕的屡见不鲜呐

是技嘉的吧
770芯片组的供电加强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技嘉的吧
770芯片组的供电加强版

哦  技嘉的啊  我以为华硕的

网友:
挑cpu就是vid的高低组合有问题

网友:
图纸我刚好需要,谢谢LZ

网友:
估计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
很少发现这种排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