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GATEWAY KAL90进系统当机,无图像无文字,硬盘超烫?

楼主(2016-07-16):
重装系统硬盘全盘格式化,换硬盘都试过,求解(主板硬盘口正常)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测量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是不是有异常呢?

网友:
硬盘发热,不一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
插上不插硬盘,sata口供电+3v~5v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