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一共79颗螺丝!进来数一下维修通病。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6-07-16):
好, 接到本本后 客户说是不亮的  看跑马  像是 亮机的   然后仔细看 是  屏幕 暗屏

然后  就开始 怀疑了  我的 师傅说 拆屏屏线  挨坏  我的感觉是主板  反正 你拆什么都是那么 麻烦 先拆开 屏  测试 供电线 好好的, 那拆主板  发现敌情

对就是主板上 屏线 这个保险  之前修过e40 屏借口保险 爱坏, 好吧 找个保险换上

此时 屏啊 主板以被我拆的 很零散了   所有螺丝 摆上面

一共  加上屏上的 还有 2个 螺母 一共 79 颗螺丝。 你们不信 可以自己数数!!!!!!!!!!!!!!!!!

网友:
图片就四张 你们自己看吧  发帖子 一断网 导致的 不好意思。

网友A:
施主,数螺丝是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主,数螺丝是为何?

应该是抱怨这本子设计不好   要是螺丝全手拧手也要酸一阵子

网友:
这机现在只换板,小问题就修一下

网友:
ibm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主板跟T400一样,但是好像寿命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