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IH61M 联想 开机没反应 秒杀图

楼主(2016-07-16):
客户拿来开机没反应      开机测试  rtc  vcc  无供电 找了半天无果    果断飞线解决(中间层走线  应该断线了)

网友:
有帮助的  加点分     好累

网友A:
有点看不清,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清,通病吗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表达太简单了

网友:
移动到 主板维修板块 已加分

网友:
这个信号板层断线   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B:
RTCVCC不正常造成RTCRST不正常,南桥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VCC不正常造成RTCRST不正常,南桥不工作

这是调冒上没电压嘛?直接拉个3V?

网友:
这是啥意,修好看点不行吗

网友:
电池一装上去变成0V?

网友:
开关到ec断线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清,通病吗

今天又修一台    通病问题

网友:
通病问题    目前发现两台一抹一样问题了

网友:
太是在了!这样子外观不好看

网友:
能不能看看这板是不是V星代工的

网友:
飞的不好看啊,散客还是要给搞好看些

网友:
说的在清楚一点呀

网友:
佩服,这根线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