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主变压器 结构拆解

楼主(2016-07-16):
没事拆开主变压器
了解内部结构

拆掉磁芯

最外层初级绕组

次级绕组 输出绕组
第二层 红色漆包线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初级绕组

网友A:
你好无聊呀没事拆他做什么。现在铜丝又不高价

网友B:
看来楼主近期很闲呀,,,,,,

网友C:
这个我还真没拆开看过

网友D:
.看来楼主的好奇心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还真没拆开看过

按以前也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无聊呀没事拆他做什么。现在铜丝又不高价

了解结构啊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近期很闲呀,,,,,,

是的 没事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的好奇心好强,。。。。

为了 学习啊 拆开了 有助于了解结构

网友:
大卸八块~

网友E:
好,又尽一步了解开关变压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又尽一步了解开关变压器结构,,,

是的 图纸配合实物好理解

网友:
看着好晕啊,。,。,。小白进来学习下

网友F:
有两个初级绕组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两个初级绕组的么?

是的 最外圈 一组
最里圈一组

网友G:
平常没事做的时候也曾修复过几个待机变压器。费时费力,不是十分无聊实在不想做这事。一般非专业的也没有那个设备,重绕得一圈一圈的数。稍有不慎数着数着数乱了就得重来。次级倒是无所谓,圈数少。待机变压器的初级就麻烦了。有的多达两百多圈。一边要拿稳骨架一边还得一圈一圈的叠绕,还得数数。不是一般的忙啊。
主变压器拆解容易多了。不过除了以前电视机里见到过主变压器坏的之外,基本没怎么遇到过了。

网友:
这个配合图纸容易理解多了

网友H:
楼主探索精神可嘉,有空也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平常没事做的时候也曾修复过几个待机变压器。费时费力,不是十分无聊实在不想做这事。一般非专业的也没有那 ...

会绕变压器的都是高手啊
ATX 电源辅助变压器 遇到过坏的
主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 没见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探索精神可嘉,有空也试试

没事干 拆开了解了解的

网友J:
始终看不懂变压器的原理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平常没事做的时候也曾修复过几个待机变压器。费时费力,不是十分无聊实在不想做这事。一般非专业的也没有那 ...

看来真的是没接触变压器,几百圈还多啊?过去的变压器初级线圈起码2000圈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看来真的是没接触变压器,几百圈还多啊?过去的变压器初级线圈起码2000圈以上。

在下不才,你所说的那种变压器我在1991年学会绕制了。最开始练手用的变压器初级是4500圈。收音机用的。
而我所说的那个是高频变压器,是有着严格的同名点要求的。
想必阁下应该知道绕制线圈需要有一个绕线机。即使是手动的。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不是要一圈一圈的数?

网友:
探索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下不才,你所说的那种变压器我在1991年学会绕制了。最开始练手用的变压器初级是4500圈。收音机用的。
...

不过现在自己绕变压器少了
实在不行 就整换 配件好买 除非买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始终看不懂变压器的原理图。

变压器就是磁能转换成电能
切割磁场产生感应电
绕组的匝数 线径 不一样 产生的感应电 大小就不一样

网友L:
自己也不会缠绕  打开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己也不会缠绕  打开也没用

只是了解下结构 不是为了 自己绕的

网友M:
这个不会还能修撒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不会还能修撒

可以修的啊 就是重新绕啊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N:
变压器我也拆过!一般拆的开,绕不回去的。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变压器我也拆过!一般拆的开,绕不回去的。然后……………………

不用绕回去的额
手工没发绕的 都是机器绕的

网友:
看不出来个啥

网友(2016-09-02):
绕那种变压器很费力,工频变压器好绕。

网友:
变压器主要是磁芯的磁通量是关键 线圈是计算好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会绕变压器的都是高手啊
ATX 电源辅助变压器 遇到过坏的
主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 没见过坏的

辅助变压器坏了拆开后是什么样子的?能看出来吗?线圈烧黑还是烧断?这边有个开关电源,辅助电源只烧稳压二极管和开关管,能换的元件都换完了,只差辅助变压器没换了,现在就怀疑它坏,怕拆开后发现不了损坏的痕迹,没拆。

网友I:
引用 网友O:
辅助变压器坏了拆开后是什么样子的?能看出来吗?线圈烧黑还是烧断?这边有个开关电源,辅助电源只烧稳压 ...

一般是匝间短路
绕组于绕组之间 有短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匝间短路
绕组于绕组之间 有短路

漆包线粘得太结实,不容易分开,还都是黄色的,跟铜线颜色很近,掉漆了也看不清。以前拆过工频变压器,还有电机,那匝间短路一眼就看出来了,如明显烧黑或有焦糊味。

网友:
引用 网友O:
漆包线粘得太结实,不容易分开,还都是黄色的,跟铜线颜色很近,掉漆了也看不清。以前拆过工频变压器,还 ...

一般是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