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刷机报错9

楼主(2016-07-16):
ipad4刷机报错9

客户寄来一台ipad4,刷机第一个等待后报错9

刷机报错9一般是硬盘的问题,把硬盘拆下来

把拆下来的硬盘放在硬盘测试架上刷机,还是报错9,确定是硬盘不良

把新硬盘放在硬盘测试架上写底层资料和序列号

写好底层资料和序列号的硬盘焊在主板上

连接电脑用iTunes刷机

刷机OK后激活

激活后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感觉号高大上,我们修电脑的根本不行,看来的改行了。

网友:
原来在 测试架上也可以刷机哦

网友:
好喜欢你的写硬盘设备,多少钱。

网友:
换硬盘你收了多少钱,方便说下吗

网友:
看来真的得改行了 修笔记本已经不行了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