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和华擎H61秒修

楼主(2016-07-16):
华硕G41,没有复位先测内存供电0V 问题就在这里先修内存供电,换了供电IC还是没有供电,看到小八IC是华硕通病直接换了它上电跑码亮机,屏变色在测下VGA口红绿蓝阻值 红250欧绿蓝阻值 在76欧正常 问题在红色  华擎H61各个供电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IC是 RT8867A  34脚EN 0V 跑下电路到3极管,直接掉到34脚EN 有2.25V CPU供电出来了跑码亮机

网友A:
这个小八脚在电路中是启什么作用的,一般内存供电都是采用PWM开关电源的方式提供供电啊,

网友:
经验修机就是快

网友:
那个小八脚可以拆掉吧

网友B:
我就稀奇了, 小8脚 好像不至于影响到没 1.5V哈

网友:
可以拆掉   小j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八脚在电路中是启什么作用的,一般内存供电都是采用PWM开关电源的方式提供供电啊,

听论坛大佬说是超频用的,拆掉无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稀奇了, 小8脚 好像不至于影响到没 1.5V哈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至于影响到内存供电才对

网友:
修好可以再战三年。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秒板么羡慕啊

网友:
这个是EN脚的控制三极管

网友:
这个有通病就是搞起来快经常看【迅维】的好处哈哈

网友C:
VGA口红绿蓝阻值 红250欧绿蓝阻值 在76欧正常 问题在红色,什么引起的?

网友:
超频的  如果客户自己没超频 芯片就坏了 这质量 也是没谁了

网友:
超频芯片会影响内存供电吗,我记得是影响SMBCLK SMBDATA吧,莫非不是超频芯片?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C:
VGA口红绿蓝阻值 红250欧绿蓝阻值 在76欧正常 问题在红色,什么引起的?

推测是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