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开关电源的启动原理

楼主(2016-07-16):
下图是一个很常见的开关电源的电路图,tl494的12脚供电脚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联到t1次级的6脚,但是这个时候电源没有启动次级没有电压如何给tl494供电,那位大神知道的麻烦解释下

网友:
通过R4,R39,R2,R40等实现的.........

网友A:
首先是自激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自激启动,。。。

我在网上搜索了下,有人也说是自激启动,但是就是不知道原理引号里面是别人说的“开机瞬间,因晶体管参数的不一致性,V1,V2不会同时导通,电流流过变压器,二次侧有电压输出,给TL494提供电源,接着小变压器推动V1,V2维持电路正常工作,就是自激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搜索了下,有人也说是自激启动,但是就是不知道原理引号里面是别人说的“开机瞬间,因晶体管参数 ...

早期的CRT电视机,大部分都是自激开关电源,。。

网友:
利用V1、V2的不一直性产生的自激振荡。

网友:
好复杂。。我也看不懂

网友:
大概道理很多人都懂,是双管正激式振荡而且是方波不是正胘波了。但是如何工作还是没明白。

网友C:
上管V1和R39、R4上偏置,R5下偏置,下管V2和R40、R8上偏听偏置,R9下偏置,由于元件有误差,一上电的时候在C5、C6上充满了电压,从R39和R4加到V1的基极,再通过R5和R40、R8加到V2的基极,和R9形成下管的分压,由于V1和V2放大倍数有差异,就有可能有一个管先导通,假设V1先导通,电流从C5的上端到R39到R4到V1基极到发谢极到T2的6脚流到T2的8脚,再到T1的9脚入从T1的8脚出进C7的上端,回到C5的负端形成了回路,当电流从T2经过6脚和8脚,T2的6、8、9脚都是同名端,T2的10脚就会感应出10+6-的电压,使V1快速饱和,C7上充满了1/2的电源电压,由于V1导通时在T2的7脚到9脚也感应出7+9-的电压V2反偏,不能导通。当V1饱和时,由于集电极电流不能突变,T2的感应就会慢慢消退,电感反转,在T2的7脚和9脚感应出7+9-的电压,使V2导通,同时在T2的10和6脚感应出10-6+的反向电压,使V1反偏而截止,在V2导通时,电流从C6正极到C7到T1的8脚,再到T1的9脚,到T2的8脚到T2的6脚,经V2集电极到发谢极到C6的负端完成了一个周期的导通,由于V2的导通电流回路刚好和V1相反,所以,当V2完全导通后,V2集电极的电流不能突变,在T2的感应就会消退,在T2的10脚和6脚就会感应10+6-的电压,使V1重新导通,这样周而复始的财通和截止,使C7的电充电和放电在T1的9脚和8脚上,形成了正负半周的完整电流,在T1的6脚和7脚感应出电压到D9和D10整流,C9虑波到TL494的12脚,TL494得到起动电压后完成了起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管V1和R39、R4上偏置,R5下偏置,下管V2和R40、R8上偏听偏置,R9下偏置,由于元件有误差,一上电的时候在 ...

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是我服了,非常感谢大神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是我服了,非常感谢大神解答!!!

V1和V2的上偏置电阻,就是起动电阻,有付电源的,就不用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和V2的上偏置电阻,就是起动电阻,有付电源的,就不用它了!

您的解答让我又学到了电源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