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0.148A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07-16):
     这些天南海事件,朋友圈被各种砸苹果事件转疯,
我也来了一个这块硬盘我从笔记本里面取出来看到是菲律宾制造直接砸了。
(开个玩笑了。客户拿来的硬盘坏了。个人认为砸东西还是不好的,砸完了要记得给我们修)

闲话不扯了,回归正题,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比较老的。
HP511 这机器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修了很多。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板号:6050A2257101英业达代工的,我舅以前在里面修板,本来还指望能弄点图纸出来福利大家
感觉几年都很少有英业达代工的板子,看来福利不到了。我舅也改行了。
机器故障为待机正常,开机触发到0.148A,过几秒钟掉电,初步判断为缺电压,HWPG不正常掉电。

忘记说了前面已经打过阻值未发现不正常的,直接测电压,测量发现3V,5V正常,1.8V内存供电正常。
1.25VS正常,显卡供电 0v,CPU供电0V。
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去测量一下二级电压的,而且我一般先测量3,5V的转换电压。

Q36的+v5s转换电压测量结果如下(正常)

Q39的转换电压如下:

接着测量Q39的G极(GATE_3S)测量结果如下:

测量R430的1脚17.56V,2脚为0.377V,测量发现R430的阻值为120K正常哈。
不管了把R435和R430对换看下,发现情况还是一样,还是0.377V,这种情况一般就好修。
应该是拉低了,先拆C408发现故障依旧,继续拆Q39故障依旧,在找还连接到哪里。

断开R9665的0欧电阻,R144因为下面有个OPEN表示未装的意思,所以断开R9665,
那么就还有一个地方了。

断开R9862发现GATE_3S升为13V左右了。那么问题已经明了了。

附上元凶,顺便看下我的焊工,

最后附上亮机图:

各位看官走过路过加个两分吧。

网友A:
南海问题  简单说 就是属于我们的一点也不能少 不属于的我们的能占一点也好

这个TPS51511 在HP511中是比较爱出问题的芯片 了

网友B:
这机器这芯片是通病了,不过0.148A的电流好像很少见

网友C:
感觉LZ的思路好清晰,还有就是维修芯片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LZ的思路好清晰,还有就是维修芯片也多

料板多,芯片也还好,这话比较老的料板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这芯片是通病了,不过0.148A的电流好像很少见

0.148的话一般这种掉电的就是HWPG不正常或者是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海问题  简单说 就是属于我们的一点也不能少 不属于的我们的能占一点也好

这个TPS51511 在HP511中是比 ...

肯定是属于我们的哈,511的这本子修的还好,觉得这板子的修复率最少有90%

网友D:
这是通病了,前天我也修了这款机子直接换511就好了

网友:
电路基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通病了,前天我也修了这款机子直接换511就好了

好吧,我是按照时序慢慢来,估计这个板子三板斧的肯定比我修的要快点

网友:
楼主的键盘怎么挂墙上了

网友(2018-03-27):
看了一阵没看明白,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