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小板无法开机,自动重启!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6-07-16):
接电源启动后几秒种后断后自动启动又断电如此循环,怀疑电源不良更换电源短接绿线与黑线无显示,开机键也无作用!请教高手检修思路。

网友A:
先刷个BIOS   再查开关针的电压和复位针的电压  还有各大主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再查开关针的电压和复位针的电压  还有各大主供电

开机都开不了,短接电源强制开机显示器不亮,这样能刷BIOS吗?

网友C:
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可以试下把U1右上的第一个三极管拆了,和面的的一个电阻一起拆,今晚刚修好一台

网友D:
短接开机排针触发吗?这个板io应该是8728F,不触发的话你把106脚短接下地,看触发不,不触发再把107脚接地还不触发就飞线pson到107,触发了不开就换io试试。正常触发的话测测各大供电,时钟,复位。我记得这个板是有pci槽的,跑码吗?

网友:
短接开机排针触发吗?这个io应该是8728F不触发的话把106脚接下地看触发了没有,还不触发就107脚接地看触发不,不触发就107脚飞线到pson,触发就换个io看看,正常触发的话你测测各大供电时钟复位,各供电电压你都不测,就说个不显示,提供的条件那么少我们怎么帮助你呢,这板我记得有pci槽你看看跑码不?

网友:
短接开机排针触发吗?这个io应该是8728F不触发的话把106脚接下地看触发了没有,还不触发就107脚接地看触发不,不触发就107脚飞线到pson,触发就换个io看看,正常触发的话你测测各大供电时钟复位,各供电电压你都不测,就说个不显示,提供的条件那么少我们怎么帮助你呢,这板我记得有pci槽你看看跑码不,

网友:
建议你先补补基础的理论知识  再动手   要不这板都会被你修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可以试下把U1右上的第一个三极管拆了,和面的的一个电阻一起拆,今晚刚修好一 ...

毫无理由的乱拆会不会烧了I3,I5甚至E3,CPU可贵了,可以换好多片板啊

网友:
io是不是8738的,io坏了就会不断重启

网友:
昨天搞了一块是PCH坏了,楼主不是和我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毫无理由的乱拆会不会烧了I3,I5甚至E3,CPU可贵了,可以换好多片板啊

CPU供电不稳,过高,才会烧CPU。控制的三极管只是像水龙头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有什么新思路```  维修中思路最重要````

网友:
哪个是8278的,刚开始是不断重启的,后短接了电源了,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是开机不断重启故障用镊子短接电源红黑线强制开机,后面连开机键都失效了,测试5V 3.3V  12V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开机排针触发吗?这个板io应该是8728F,不触发的话你把106脚短接下地,看触发不,不触发再把107脚接地 ...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先测那个点的电压再测那个点的电压最后检查那个点的输出,我自己的电脑修坏了没关系,我会修电视不会修电脑

网友:
新主板不出供电,缺PG,都是这样表现,还是按时序测一遍,先量复位有无出来,如果出来,直接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ga h61 没有供电就是这个样子 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都开不了,短接电源强制开机显示器不亮,这样能刷BIOS吗?

你那不是自动上电断电吗  可以先刷下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不是自动上电断电吗  可以先刷下看下

刷BIOS我都不会的,算了!明天拿电脑城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我都不会的,算了!明天拿电脑城去了。

这样的话还是拿电脑城稳妥点

网友:
现在新出的的板很多故障是BIOS引起,BIOS机很便宜,这是修板的必备工具。

网友:
没点基础,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

网友:
一般是缺项供电,测测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