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H61主板无CPU供电的进来~~

楼主(2016-07-16):
手上一块铭瑄H61主板,RT8859M+BD供电,RT8859M,49.50脚不正常,12V,看了好多贴子,都说换220K电阻就好,我想问下,220K电阻你们都在料板的哪里拆下的啊,我找N个,最大也是80多K左右~~!

网友:
不同的料板220K电阻位置也不同啊!

网友:
换100K也可以的。不一定要200K

网友:
图片也没有一个

网友:
有啊主板上大部分都有的 你仔细再找  不想找到淘宝买

网友:
慢慢找呗!

网友:
160k的也可以

网友:
BIOS也能导致无CPU电压

网友:
有的可以好  有的死活不行

网友:
换100多K也可以的。不一定要200K才可以啊。。。

网友:
好好找一下有的要拆下来测量的

网友:
不是说换100K吗?LZ不知道这事吗,显示器坏电源板说多的是

网友:
额 问题是换了能布能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