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5481g 开机瞬间掉电 以及 温度过高自动关机

楼主(2016-07-16):
     这天气把人能热死,本来说今天天热应该不会有什么生意的,结果刚到中午吃饭时间,居然就走进一漂亮MM,当时他还在徘徊,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马上前搭讪(美女你好,我们这是电脑维修不知道您需要帮助吗?)这时MM一脸笑容,我看的口水都快下来了,呵呵,不闲扯了入正题。
    她立马求救,说他的电脑开不了机了,看着MM一脸的愁容,我就笑着对他说美女你交给我吧, 让我来帮你看看,然后他说他有急事把电脑留在这让我慢慢修他还有事就先走了。
    得了正中我意,我立马开留机单,送走美女,随后去吃了饭。
    1,首先我我开始检测:嘿!还真是刚按下开机键屏幕刚亮就断电了,反复多次都是。打电话给客户报价。一切OK/下面是我的解决方法:
(1)拆机拔掉内存试了试,也是不行,最后得了直接拆机,
(2)将COMS放电试试,结果呢装机开机,嘿好了,我正欣喜的时候刚进入系统又莫名其妙的瞬间关机了,郁闷了
(3)好吧!直接再次拆机,拿下主板测测电压一切正常,想了想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二话不说上BGA加焊显卡,结果开机故障依旧。
(4)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北桥有问题了吧!再次上BGA加焊北桥,这下好了,装机不掉电了。
   总算是解决了开机掉电的故障。
  下面解决温度过高的问题?在这先说明的是在上面拆机时我已经换了风扇加了硅胶。
  再次开机上鲁大师开始检测温度最后居然温度开始就是70%,好吧我认了,想想是不是散热模组的问题,再次拆机检查模组,不对啊 没问题啊!
  这下我真发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同行过来找我聊天,我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他说试试从新做个系统试试,想想好吧!给客户打电话看有没有重要资料在动手,结果客户说,随便搞,搞好就行,这就好办了,当时直接从新做系统
   系统做好,进行测试,开机我就放在那开着放着电视进行检测,大概有四五个小时了吧都没事
好了,此机修好了,简直就是零成本啊!打电话通知客户过来取机。

  我是新手,有什么不对的还请行内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再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加焊的芯片容易返修,最好能把北桥芯片重新植株,整机工作性能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
温度跟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B:
头一次听说温度高和系统有关

网友C:
新手   害死人呀 上来就焊桥  焊显卡 我也是醉了

网友D:
系统不好是会引起温度虚高  死机  不能重启等一系列故障

网友E:
装系统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芯片容易返修,最好能把北桥芯片重新植株,整机工作性能会更稳定一些。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系统也行啊,学习了

刚开始我也不相信,可是居然就是装系统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系统不好是会引起温度虚高  死机  不能重启等一系列故障

是的,刚开始我也不太相信做系统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   害死人呀 上来就焊桥  焊显卡 我也是醉了

请看清楚,先测量了一切电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听说温度高和系统有关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G:
楼主真是一言不合就把显卡和桥都干了,其实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风枪预热排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刚开始我也不太相信做系统会好

恩  时间长了什么故障都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是一言不合就把显卡和桥都干了,其实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风枪预热排除问题。

我遇到的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加焊立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