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及代工的电源板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6-07-17):
碰到好多 空板电压正常 接负载不行 都是些老的LCD 屏 什么 电容 芯片 光耦 TL431  开关管之类的 都换过 很少有修好的。接个 驱动板 都跳

网友:
不行换个,价格很便宜,,,

网友A:
开关管的对地电阻要试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的对地电阻要试下哈。。。

以前的CRT显示器,这个电阻有这种问题,后级输出电压跳变,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CRT显示器,这个电阻有这种问题,后级输出电压跳变,带不起负载。

现在显示器电源板也很多这个电阻出问题的,出问题也会带不动负载

网友:
有时候也是二极管坏得

网友:
时间用的久  原件老化了

网友:
带负载差的电源,不好修,维修这样的电源,没有经验的话,需要耐心。还是能修上的。

网友:
那个圆圆的电感测量看看。看高压有没有虚汗的。都补焊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虚焊的话建议换板吧

网友:
直接找个代用板,实在不行加个降压模块和12V适配器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稳压二极管 5v 12v的

网友:
全部 换完 都不晓得是  什么时候了。

网友:
应该还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电容换的全不全啊,特别注意那些色环难以辨认清楚的电阻

网友:
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多   我遇到的就有  s脚的电阻      IC  ic的供电 电阻   二极管  电容   光耦    431     变压器也遇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