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6S主板,插电风扇就转。

楼主(2016-07-17):
     V星K9N6S主板,插电风扇硬盘都转,但是没显示, 按一下开机键又能正常显示和进系统。、
     系统关机和按开机键都能关机,就是关机后风扇和硬盘都还在转。
     菜鸟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电源 已经换过了,现在不知道维修的方向,希望前辈指点一下维修方向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在BIOS中,把网卡禁用试试

网友:
没复位或者没跑马肯定狂转了

网友:
看下是否是哪个电压没关掉

网友:
时序错乱了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主供电  提前出来了  查下 主供电的转换电路  应该是控制信号先出来了

网友:
pson被拉低了,换个io一般就行

网友:
换换IO试试吧

网友:
时序乱了,按照时序修

网友:
是的 很难找得

网友:
RTC查一下, 或先换个3V的小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