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D2H

楼主(2016-07-17):
主板奇葩故障,档代码15报警,还能继续跑码后掉电重启反复如此

网友:
BIOS可能出错了吧

网友:
15好像不过内存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  把内存拔掉看跑什么代码 如果还是跑15  那就先修内存吧

网友:
先刷3个BIOS  好像有3个BIOS芯片

网友:
BIOS有问题吧,刷个BIOS试试看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