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p表格式化死循环怎么办

楼主(2016-07-17):
wd320g硬盘,mhdd检测有少量坏道,做46后,带p表格式化,到18%又从0开始,进入死循环,接下来怎么弄啊

网友:
有严重缺陷吧。 跑自校准试试。

网友:
应该是在加G表,不是循环,兄弟,先去看一下最基本的知识吧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你加10000次都是这样,因为在18%的地方有连续的严重坏道,加表是处理不好的,开sf咯(前提是你会)

网友:
清表再格式化,如果还是循环的话,通刷自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