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楼主(2016-07-17):
G470上电0.9不跑码  核显不出来 刷BIOS有用么 刷不好是不是就得换南桥了

网友:
怀疑BIOs可以先刷个试试  具体好需要分析 不加的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最后换南桥好了,谢谢

网友:
我也有台不出集显电压的,,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