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i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17):
机器:联想T430i英特尔集显    板号:NZM4I-7

网友:
故障:开机掉电,电流跳到0.5几就掉了,BIOS刷了N个,在某宝上买的BIOS刷上也不好使!

网友A:
裸板电流上到0.2几就掉电了,3V和5V开机以后才有。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吗

网友:
仔细查电压了没有

网友:
弄好没我的一样

网友:
应该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
这个不错啊啊,正需要啊

网友:
没有修到过。。

网友:
有电压没起来吧

网友:
是CPU的电压没出来   我现在弄好了但进系统要掉电  BIOS都输了N多

网友(2016-08-23):
跟我原先修过的一台机子,情况一模一样啊

网友:
换u试下,上次搞过一台

网友:
楼主有图纸 没··

网友:
0.2掉电能否又重启,不然就是缺电压

网友:
不插内存,有没有掉电!

网友(2016-10-20):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吧,按时序来查吧

网友:
先刷bios再查掉电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电流上到0.2几就掉电了,3V和5V开机以后才有。
那肯定是缺少电压啊

网友:
应该还是缺电压 刷一个不行 就不用刷了

网友:
看来掉电是最头痛啊

网友:
我这也碰到一台,不上CPU加电0.3左右,上了CPU只有0.2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