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触发没反应

楼主(2016-07-17):
板号:LA-4103P
插上电流表,电流0.009;按开关键没反应,3/5V电压没出来,查待机芯片的条件,ENTRIP1/ENTRIP2没有

查EC_ON没有发出(PQ308没装,PQ307  G极没有电压),查EC的条件都正常,但是EC_ON就是不发出
EC换过,待机芯片换过,BIOS刷过,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现象呀

网友:
待机就有3V和5V 换思路修吧 这种问题都简单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ACIN查了没有

网友:
查了,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