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大灯改装记

楼主(2016-07-17):
刚买了一辆电瓶车,发现晚上车的大灯灯光很暗,于是就有了想改装电瓶车大灯的想法,
我以前干装潢的,手里正好有这样的一个灯,输入电压220V,40W,6000K白光,24度,正好适合做电瓶车改装,
把灯头拆下来,看图片。

看灯头有四组,一组12V,串联起来正好是48v.
查看电瓶车电路图发现,电瓶车的前大灯是12V的,看图

那么麻烦来了,灯头是48V的,前大灯是12V的,电压不对,带不起来,
最后想了个办法,把灯头四组串联改成了并联,这样就变成12V了。
改成后的样子。

到了晚上试了一下,实测效果图,

我感觉灯光还是可以的,非常亮。
各位看官有何想法,请留言!

网友A:
这灯泡功率严重虚标,有10W就不错了,还有,LED不做限流死得快

网友B:
死就死吧,只要不是电瓶死的快就行,灯他有的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灯泡功率严重虚标,有10W就不错了,还有,LED不做限流死得快

说你别生气,这玩意你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就死吧,只要不是电瓶死的快就行,灯他有的是

请仔细看电路图,在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仔细看电路图,在发表。

没看电路图,只看上家发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你别生气,这玩意你真不懂。

老实说,我不想再回帖的,你根本还不懂LED的玩法,恒流是必须的,还有你这个16个灯珠,算1W1个,顶天16W,不信上可调看看电流,40WLED什么概念,可以去淘宝看看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我不想再回帖的,你根本还不懂LED的玩法,恒流是必须的,还有你这个16个灯珠,算1W1个,顶天16W ...

我用钳形万用表夹过,实测28W。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用钳形万用表夹过,实测28W。

灯珠有大小,所以瓦数就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灯珠有大小,所以瓦数就不同。

既然你是干装潢的,你一定知道有一个普通E27螺口的灯泡,还有一个叫做插泡的射灯灯芯。

你说他两大小一样吗,但是功率是可以做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是干装潢的,你一定知道有一个普通E27螺口的灯泡,还有一个叫做插泡的射灯灯芯。

你说他两大小一 ...

加我的群8120906,欢迎进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