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台达 :DPS-300HB A服务器电源的启动,改维修电源用!

楼主(2016-07-17):
谁有台达 :DPS-300HB A服务器电源的启动15针脚的定义,想改个维修电源用,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7-18 00:07):
已解决

网友:
这个只能用表测量 ,再自己试着找

网友:
楼主配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
凭经验,用表慢慢找吧

网友A:
把他上面的2块小立板拆了,跑了一下线路,已解决!!!

网友:
跑出来了,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他上面的2块小立板拆了,跑了一下线路,已解决!!!

楼主把结果分享一下呀.......谢谢.

网友:
楼主是哪条线啊

网友:
真是业精于勤啊,谢谢解答

网友:
补充内容 (2016-7-23 16:25):
对了,第1脚接PC24针的绿线就是啦!其他的黑线接黑线,红线接红线,棕线接橙线,就可以啦!

网友:
改好后的图片!哈哈!闲着蛋痛呀!嘿嘿

网友:
修不了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