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S2V-B3 上CPU無VCORE

楼主(2016-07-17):
      前个收到同行送一片H61M-S2V-B3   上CPU無VCORE. 上假负载是有供电的,什么供电都出来.对于这么片打算还客户,不想维修了,
   知道大家知道H61没有CPU供电也是难题,  今天早上刚才回收片好板一样的。就对好板量,发现没有什么阻阬变化,都是一样,
  妈的,这是什么鬼片, 以前知道H61 没有CPU供电,有关的就是资料和供电心片有关, 心片也换了, BIOS刷
  对好板测过,阻值是一样,  难道是我思维错了, 先不关什么东西了, 就测BIOS 心片脚看看吧, 果然发现问题7脚-SPI_HOLD0信号不正常..打图看VCC3过电阻R349上拉  BIOS心片7脚,7脚再经过一个电阻R77到IO  38脚. 细看电图应该是R349 和R77中间点接BIOS 7脚 这应该是一个分压电路,当是由IO 38脚高低电平控制电压,所以先把R77  R349电阻值测一下,没有发现坏.  看来是IO 坏了,  换了就好了,   这片板花我好多时候精力,  这提醒一下大家碰到H6以上的主板大家测一下BIOS心片脚位

H61M-S2V-B3 Rev.1.11.pdf

网友A:
不错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我也是第一次,

网友:
请问楼主是发现电压不正常还是用示波器测出的不正常?

网友:
再遇到这种故障又多一种思路,多谢分享。

网友:
h61就是不稳定BOIS出问题没有cpu供电

网友B:
现在的高端板的时序很难琢磨

网友:
楼主的图纸发的太及时了

网友C:
7脚电压正常 应该是3.3吧  不会有分压的吧

网友:
还是要学会看电路图啊 看的头晕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挺奇怪的啊

网友:
意思是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电压正不正常是用示波器测出的,是3.3V的。

网友:
意思是换了io就会好吗???

网友:
现在的高端板的时序很难琢磨了???

网友:
请问楼主:blos程序会坏吗???

网友D:
请问楼主:blos芯片IC会坏吗???

网友:
结果是io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电压正常 应该是3.3吧  不会有分压的吧

当IO不正常时候,就造成7脚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blos芯片IC会坏吗???

也有的,也有的,也有的,

网友:
看到一半我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 ,最后结果出人意料。

网友:
io芯片坏也会影响CPU电压,厉害

网友:
现在的高端板的时序很难琢磨了

网友:
查vid0 就能查到IO

网友E:
老板你在搞什么,你放图纸不放口令什么意思啊,搞了我下载两个,把口令发出来给我吧

网友(2016-08-16):
H61确实会出现不稳定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你在搞什么,你放图纸不放口令什么意思啊,搞了我下载两个,把口令发出来给我吧

都是通用密码的rma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高端板的时序很难琢磨

他这个板很难琢磨吗? 本来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就是由IO发出啊,IO坏当然不出VCORE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