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h61m-ds2集成网卡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6-07-17):
h61m-ds2集成网卡坏,这样的故障遇到五六次了,有几次是系统里无网卡硬件,有几次是感叹号,对比正常板测信号都正常,更换8111F芯片,但最终结果是:都在系统里找不到网卡硬件,一样的故障遇到好多次了,修到找不到硬件,BIOS都是开启的,前辈们可有遇到过,请不怜赐教。多谢!
芯片

网友:
那供电查没查,,,,,,,,

网友:
多半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被雷到的板都这样,不好搞换板钱来的快

网友:
看网卡的供电和到桥的数据线正常不

网友:
雷击的话就比较麻烦,如果是认得到打的上驱动,插入和没插入一样的,要查网桥到接口的线,
还有网桥到网卡的信号,然后还有网卡本身,供电等,还有桥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查供电 查晶振 查跟桥的连接 对地阻值
还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以上是网络卡的问题 不是故意发两个
对了 要注意自己焊接方面的问题
现在网卡大部分是qfn的 虽然很多人认为好换 但个人感觉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认都认不到的 网卡的主供电查了吗 还有复位

网友:
估计还是你没有焊接好,RTL8111F的芯片脚很密集,不是很好焊接

网友:
不能吹太久 芯片容易坏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网卡版本不对吧,要不就是没焊接好,不太会换了一个没认得到的

网友:
不好焊接啊 这个太密了